WIN10系统下安装CCS

楼主:
请问大家,我的系统是WIN10,手里的仿真器是XDS510PLUS,我应该安装什么版本的CCS,最后可以给一个下载地址,谢谢了

网友:
安装CCS3.3,安装过程会出错,没有关系,跳过就行了,然后装CCS4以上的仿真器驱动,运行时选择右键,以管理员身份启动,这样可以使用,但是开发环境偶尔会莫名的死掉,需要结束任务,兼容性不好。官方给出的是装最新版CCS,CCS V6以后版本,明确说明了,64bit CCS 不支持XDS510。我使用的也是XDS510PLUS,用的是64bit WIN10,也挺发愁装哪个版本CCS好那,CCS3.3简洁,兼容性不好,官方推荐CCS V6,V7马上也要发布了,64bit CCS又不支持XDS510,让人很郁闷。强烈建议TI支持一下XDS510

网友:
CCS3.3及之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