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starterkit 学习0x06——定时器Timer0(任务调度)

楼主:
一、简介
定时器作为单片机内一个必不可少的外设,有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可以利用它实现精确延时处理,来完成任务调度和事件分时处理以及其它更复杂的功能。
二、硬件连接

三、寄存器

(1)TMR0L和TMR0H
计数寄存器的低八位和高8位,用于存储当前计数值。在8位模式下TMR0从FFh溢出到00h,或16位模式下TMR0从FFFFh溢出到0000h时,将产生TMR0中断。
注意:每次中断后需要重新填初值
(2)INTCON
包含各个中断允许位、优先级位和标志位。
其中,TMR0IF中断标志在每次中断后需要清零。
(3)T0CON
控制Timer0定时器模块所有方面,包括分频比的选择,时钟源等。
四、代码
(1)定时器初始化

初值计算

计算方法
FOSC= 11.0592Mhz
计一个数的时间:
t = 分频比*4/FOSC,T0PS选择64分频比
计5ms计数值:
N = 0.005/t=5*11059200/1000/256 =216
定时器初值:
M = 0xFFFF-N
(2)中断初始化

使能外设、全局和Timer0中断
(3)应用函数
计数并置标志函数,在中断调用

查询标志位并执行函数,在主循环调用

任务函数,分为10ms任务、100ms任务和1s任务

五、应用
调度3个任务,三个按照不同的速度闪烁,分别是10ms、100ms和1s。

示波器测量结果如图:

六、附件

网友A:
不错,学习了,楼主用什么下载程序,pickit3吗,用MPLAB哪个版本的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楼主用什么下载程序,pickit3吗,用MPLAB哪个版本的开发环境

kit3下载,MPLAB版本都可以,目前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