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封装

楼主:
请大神指教,如何导入pcb封装,。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随便新建一个原理图或者pcb,右边栏第三个有一个“库...”,打开->libraries->按照项目安装你需要的封装库文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新建一个原理图或者pcb,右边栏第三个有一个“库...”,打开->libraries->按照项目安装你需要的封装库文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也可以点下发的系统菜单,也可以调出库窗口,再安装楼上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点下发的系统菜单,也可以调出库窗口,再安装楼上的操作

好的,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