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位时间内,用MSP430F5438A计外部方波数?

楼主:
想用MSP430F5438A对外部方波信号进行计数,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A:
开个定时器用来定时,再用一个外部中断来捕获方波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个定时器用来定时,再用一个外部中断来捕获方波就可以了

将IO口开中断?P6口是怎么设置外部中断的?没找到Port6的中断向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IO口开中断?P6口是怎么设置外部中断的?没找到Port6的中断向量

你的这个型号我没用过,我用过的几个型号都是只有P1口和P2口有外部中断,P6口不是ADC通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