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芯片

楼主:
各位有没有知道RS232转RS422的比较好用的芯片?求推荐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首先RS232转到TTL电平,再由TTL电平转为RS422,两款芯片为MAX488和MAX202,有人用过吗?或者有没有直接转换的?

网友A:
没有听说过RS232直接转换RS422的,好像只能是首先RS232转到TTL电平,再由TTL电平转为RS4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过RS232直接转换RS422的,好像只能是首先RS232转到TTL电平,再由TTL电平转为RS422。

好的。
那这两款芯片您有接触过吗?
或者其他的好用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那这两款芯片您有接触过吗?
或者其他的好用一点的?

两种芯片都用过,但不是用于RS232转换成RS422,都是单片机和其它设备通讯用。
MAXIM的芯片,质量没有问题,但价格稍贵。

网友:
两个芯片都很通用,不比用一个难找的芯片差的。

网友:
可用MAX3232,和CH340g芯片。电路图已画出,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