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找到封装?

楼主(2016-11-26):
如何在altium找到封装?
例如htssop-20,先在ad中找,我搜索httsop。。没找到是我找错了吗。然后再ti官网找的bxl文件转换,请问怎样精确的找到正确的封装。还有怎么在ad中找到啊因为这个标准些,是我的库安装少了还是搜索错误啊
大神帮帮详细点啊
如何

网友A:
没用过这封装,库里没有就自己画了

网友:
封装这东西,本身就是你自己设计要使用的元件,为什么IC元件datasheet后面有封装尺寸介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你参考这自己画吧
因为有互联网,大家知道分享,,,
AD等画图设计软件每年更新,当并不是说所有新工艺的贴片器件就要更新到PCB库里来
让你轻松找到,,,
找不到就自己画,,同时可以拿一个类似的,进行修改,增加或减少管脚,,,
我们是工程技术人员,画图的过程就是设计的过程,不要什么都轻松拿来,精确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