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飞鼠实验,谁见过BlueNRG的hid mouse例程?

楼主:
 想试着用SensorTile做一个空中飞鼠
BlueNRG以前没接触过
请问一下,哪能下到BlueNRG的HID例程

网友A:
咦,我也在弄usb HID鼠标键盘诶,呲呲

网友B: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H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我也在弄usb HID鼠标键盘诶,呲呲

usb的以前弄过
STM32也有对应的例程

blueNRG没找到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HID吧

哪两个?

网友:
hi,
    你可以从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n-tool-software/stsw-bluenrg1-dk.html下下载最新包:STSW-BLUENRG1-DK , 安装完后,在以下安装路径会找到HID相关参考代码: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 DK2.2.0\Project\BLE_Examples\BLE_HID_Peripheral\EWARM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
    你可以从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n-tool-soft ...

我试一下

网友D:
协议上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
    你可以从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n-tool-soft ...

我下了BlueNRG-1的STSW-BLUENRG1-DK
安装后里边的确有HID例程
小小的兴奋了一下

后来发现SensorTile上边使用的是BlueNRG,不是BlueNRG-1
BlueNRG上边的MCU好像不能开发
里边也没有HID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协议上应该是一样的吧

顶多说从应用层来看,传输的都是键值。但是底层usb设备类和蓝牙设备类,应该是没啥关系的。

网友E:
可能bluenrg-ms的dk里一样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bluenrg-ms的dk里一样有的呢

有道理
我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多说从应用层来看,传输的都是键值。但是底层usb设备类和蓝牙设备类,应该是没啥关系的。

管他黑耗子白耗子
设备能识别的mouse就是好mous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bluenrg-ms的dk里一样有的呢

下来看了一下
BlueNRG-MS和BlueNRG提供的软件包是一样的

网友:
所以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低功耗蓝牙hid profile,你应当可以直接连接操控小米手机或者mac book。只是对于windows系统可能需要在pc端加入dongle了。期待你的进一步更新

网友F:
如果测试sensortile的HID,
可以下载OSXSmartConnPS 里面有L476 HID profile的例程,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测试sensortile的HID,
可以下载OSXSmartConnPS 里面有L476 HID profile的例程,可以看看

这个给力,之前google都用上了也没找到对应的源码

网友:
我也试试看,手上有SensorTile。感觉不行吧,从手册上看到只有GAP, GATT, SM, L2CAP, LL, RF-PHY的profile,没有HID相关的,那么这个芯片就不能用作HID呢。估计必须使用 BlueNRG-1.
  • Embedded Bluetooth low energy protocol stack: GAP, GATT, SM, L2CAP, LL, RF-PHY

补充,尴尬了,原来我理解HID是单独一个PROFILE呢。

在4.0标准公布之前,bluetooth HID都是基于经典蓝牙L2CAP上的,主设备(通常是WINDOWS/MAC设备)对这个L2CAP上的HID支持是没有问题的.
4.0标准以后,HID设备可以有BLE上GATT的管道 (HIDS over GATT/HOGP),于是主设备的软硬件厂商开始开发相关的兼容(IOS/MAC解决的最早最彻底,Android设备从4.1以后也基本上问题不大,可是WINDOWS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这也是为什么老一点的电脑,你要把支持BLE HID的从设备接入到WINDOWS你就需要加dongle (主板上的硬件没有BLE的功能),而且加的dongle与windows系统的兼容还要考虑。

所以大家如果要开发HID BLE的从设备(device),建议从android或者iOS主设备开始。(当然某些android厂商由于采用的硬件不同对于HID BLE的兼容性仍然有差别,但主流型号的手机都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