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PIC,结果配置那儿一直报错,求大神

楼主:
第一次用pic,结果最简单的一个程序总是编译不了,求大神支招啊,附件有代码原件

#include
__PROG_CONFIG(1,0xC100);
__PROG_CONFIG(2,0x0A16);
__PROG_CONFIG(3,0x8100);
__PROG_CONFIG(4,0x0081);
__PROG_CONFIG(5,0xC00F);
__PROG_CONFIG(6,0xE00F);
__PROG_CONFIG(7,0x400F);

void main(void)
{
TRISD=0x00;//将RD口设置为输出
TRISE=0XFE;//将RE最低位设置为输出
PORTD=0x01;//将RD口最低位输出1
PORTE=0X01;//将公共端输出1,使能
while(1);

网友:
程序总是编译不了,出现错误的信息,总有吧。发个图片上来,看看提示是什么。

网友:
说一下,你用的那个版本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