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如何检测两个上升沿的时间差

楼主:
MSP430F5438A如何检测两个上升沿的时间差,用P1或者P2的外部中断检测可行不?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A:
芯片有没有两个外部中断引脚?有的话,一个中断产生,启动定时器,另一个中断产生,定时器停止,根据计数值,算出时间差。注意定时器计数频率。别溢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没有两个外部中断引脚?有的话,一个中断产生,启动定时器,另一个中断产生,定时器停止,根据计数值 ...

这里把定时器当成计时器来用,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把定时器当成计时器来用,该怎么配置呢?

把定时器当成计时器?不明白你在区分什么。反正,启动定时器,让定时器停止,读取计数值,都可以完成吧。这就可以了。

网友:
430的定时器有捕获模式不?如果有,直接使用捕获模式就行了,不用外中断的

网友:
直接用MSP430的定时器捕获上升沿,可以计算得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