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

楼主:
请教一下,我所用单片机为C8051F340,单片机工作电压3.3V,请问各引脚输出电压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出电流不大,通常和VCC是一样的。如果电流大,就要看IO的负载特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电流不大,通常和VCC是一样的。如果电流大,就要看IO的负载特性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一般会是3.3V,当然你还要看内部的电源部分的blcok,这个在datasheet中一般会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是3.3V,当然你还要看内部的电源部分的blcok,这个在datasheet中一般会有哦。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