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声开关低温-20摄氏度失效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有个产品,卖到北方,最近天气一冷,接到很多投诉,都是开关低温条件下不能工作。
但是产品验证阶段,-40摄氏度都没有问题。
      可退品回来检测,确实会出现故障,开关的电路如下图:

网友A:
单从这个图上看 开关的电压是对的话 你就这只能寻求其他电路的故障 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实际条件与实验条件差在时间上呢,毕竟实验时间比较短,失效过程可能需要个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实际条件与实验条件差在时间上呢,毕竟实验时间比较短,失效过程可能需要个时间

版主,我们已经收到部分的故障件,放进低温箱,-20℃故障就出现。这些是今年五六月生产的,用的是韩荣的无声开关。六月份我接手这个案子之后我改用ALPS的无声开关,经过严格的可靠性试验,拿80PCS的成品做试验,都没发现低温有问题。
故障件在低温时,按下,但是IO一直是高电平,MCU检测不到;但是拿出试验箱一会又恢复正常了。可以确定电源和MCU都是正常的,且PCB做了防潮处理。担心是使用过后,开关的弹片和触点发生变化,实验室条件下又不好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从这个图上看 开关的电压是对的话 你就这只能寻求其他电路的故障 或者芯片有问题

电源和MCU问题,低温下测量电源电电压值和纹波,都正常;MCU控制的其他部分能正常工作。是开关在低温下,按下后,IO不能变为低电平。

网友:
我们以前做里面的小硅胶,不过现在不做了。 这种轻触开关,性能和寿命上,完全可以用贴片式硅胶按键来替代,而且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