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输出正弦峰峰值只有500mv,不能做锁相环的本振,是不是可以加一级放大器来替...

楼主:
AD9851输出正弦峰峰值只有500mv,不能做锁相环的本振,是不是可以加一级放大器来替...

网友:
12脚接的什么?

这个芯片本身有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接的什么?

这个芯片本身有放大器,

接了3.9K的电阻,是不是这就是最大输出的取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接的什么?

这个芯片本身有放大器,

我明白了点,可以设置12脚的电流来设置输出的幅度

网友A:
它的第DA输出,是电流型的,后面还有个放大器,是电压型的,那个放大器的性能很好,频带很宽,驱动能力很强。

网友:
有关AD9851的问题您可在ADI中文查看~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985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的第DA输出,是电流型的,后面还有个放大器,是电压型的,那个放大器的性能很好,频带很宽,驱动能力很强 ...

你所说的放大器是后面的比较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放大器是后面的比较器吗?

指的就是右下角的比较器

网友:
谢谢,但是这个怎么弄才能构成一个5倍的放大器用来放大20兆的信号,你能给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