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楼主:
打个了板子,LQFP64的,引脚弄短了点,以前手工焊接调试的时候特意把这个引脚加长了一毫米,拖焊起来快的很,现在这个是默认的那种,手工焊接不好拖啊,老是粘在一起短路, 后来把焊盘清理干净,用焊锡过一下,把芯片放上去,用镊子按住,用热风枪350度吹了几十秒,OK了,以后再也不拖焊了,这个法子更快

网友:
热风枪当然比电洛铁好用了,

网友:
用镊子按住,用热风枪这个方法很好
赞楼主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LQFP64很难焊接?

网友:
完全用风枪也不行,得风完了,然后再用烙铁溜溜

网友A:
说一句啊 有没有虚焊的时候

网友:
一大堆接触不良

网友:
拖锡也是可以的,用焊锡膏就好了。我们焊台用刀头烙铁,拖锡后,用蘸水的海绵擦掉多余的锡后,在烙铁蘸点焊锡膏就可以拖走引脚上多余的锡。最后用无水乙醇洗板子。哈哈哈

网友:
拖焊加助焊剂感觉焊点更好看

网友:
拖焊可靠些,貌似风枪弄完还得要用烙铁在刮一遍。

网友:
焊盘弄短了,不好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句啊 有没有虚焊的时候

测试了下,没虚焊的,不过大概一小时以后,被自己摸坏了,静电太大了,都是秋裤惹的祸啊

网友:
焊接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