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选和使用mos管需要注意的几个参数及事项

楼主:
1,VDSS(击穿电压):此电压要选择合适,一般是加入的电压值的峰值的两倍。

2,VGS(th)(开启电压):

3,RDS(on)(漏源电阻):这个值要尽可能的小,因为一旦阻值偏大,就会使得功耗变大。而功耗一旦变大,就会加速温升。加速温升,就会需要用到散热装置,从而使得布板出现不必要的浪费。

4,ID(导通电流):

5,MOS管上的铭牌标示正对着自己,从左到右管脚分别为:G,D,S极。

6,在试验的过程中如果要判断MOS管是否已经导通,可以用电压表测量DS极两端的电压。如果导通的话,电压值应该是2V(各个管子的导通电压值是不一样的)。

7,MOS管的上端散热片与D极是相通的。类似的结构在7805中也有出现。

网友A:
4,ID(导通电流): 比如 IRF3205 Id是80A 实际TO220封装那样的管脚上真的能过80A的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ID(导通电流): 比如 IRF3205 Id是80A 实际TO220封装那样的管脚上真的能过80A的电流吗??

这个管子,最大ID是110A,80A算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最大ID是110A,80A算什么

你要加散热片,而且引脚后面线加粗。不加的话肯定不能用到8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加散热片,而且引脚后面线加粗。不加的话肯定不能用到80A.

话说东北人耐冻,,,可以零下40°,一定是穿着棉衣皮裤才能耐-40°C

网友:
清晰明了,收藏

网友:
实际使用还要算温升的啊,这个很要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