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款可控硅交流调压器

楼主:
今天修了一个可控硅调压器,用户反映该调压器输出时大时小,调节不稳定,于是上电测试,输出端接了一个灯泡,调节电位器,灯泡忽明忽暗不稳定,根据经验怀疑是电位器有问题,于是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调节旋钮万用表指针上下抖动,确认电位器损坏,换上新的电位器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做工实在是粗糙。
输入输出连最简单的滤波电路都没有,对收音机等用电器具的干扰必定相当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实在是粗糙。
输入输出连最简单的滤波电路都没有,对收音机等用电器具的干扰必定相当大。

这是工业用的调压器,

网友:
电工本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业用的调压器,

“这是工业用的调压器”
这是中国工业用的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