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网之电能质量

楼主:
   一个理想的电力系统应以恒定的频率(50Hz)和正弦波形,按规定的电压水平(标称电压)对用户供电。在三相交流电力系统中,各相的电压和电流应处于幅值大小相等,相位互差120°的对称状态。由于系统各元件(发电机、变压器、线路等等)参数并不是理想线性或对称的,负荷性质各异且随机变化,加之调控手段的不完善以及运行操作、外来干扰和各种故障等原因,这种理想状态在实际当中并不存在,而由此产生了电网运行、电气设备和用电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产生了电能质量(PowerQuality)的概念。

   电能质量,从严格意思上讲,衡量电能质量的主要指标有电压、频率和波形。从普遍意义上讲是指优质供电,包括电压质量、电流质量、供电质量和用电质量。其可以定义为:导致用电设备故障或不能正常工作的电压、电流或频率的偏差,其内容包括频率偏差、电压偏差、电压波动和闪变、三相不平衡、暂时或瞬态过电压、波形畸变(谐波)、电压暂降、中断、暂升以及供电连续性等。

电能质量国家标准体系
1GB/T 12325-2008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2GB/T 15945-2008  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3GB/T 15543-2008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
4GB/T 12326-2008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5GB/T 14549-1993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6GB/T 18481-2001       电能质量 暂态过电压和瞬态过电压
7GB/T 24337-200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

8GB/T 19862-2005  电能质量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电压偏差voltage deviation (GB/T 12325-2008)
定义:实际运行电压对系统标称电压的偏差相对值,以百分数表示。
限值:
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绝对值之和不超过标称电压的10%
2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
220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对供电点短路容量较小、供电距离较长以及对供电电压偏差有特殊要求的用户,由供、用电双方协议确定

频率偏差 frequency deviation (GB/T 15945-2008)
定义:系统频率的实际值和标称值之差

限值: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条件下频率偏差限值为±0.2Hz。当系统容量较小时,偏差限值可以放宽到±0.5Hz

电压不平衡 voltage unbalance (GB/T 15543-2008)
定义:三相电压在幅值上不同或相位差不是120°,或兼而有之。
不平衡度 unbalance factor (GB/T 15543-2008)

定义:指三相电力系统中三相不平衡的程度。用电压、电流负序基波分量或零序基波分量与正序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百分比表示。
限值:
电网正常运行时,负序电压不平衡度不超过2%,短时不得超过4%

低压系统零序电压限值暂不作规定,但各相电压必须满足GB/T 12325的要求

电压波动voltage fluctuation (GB/T 12326-2008)
定义:电压方均根值(有效值)一系列的变动或连续的改变
闪变 flicker (GB/T 12326-2008)

定义:灯光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感

谐波(分量) harmoniccomponentGB/T 14549-1993

定义:对周期性交流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得到频率为基波频率大于1整数倍的分量。

  上面列出的标准有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学习,我就不打字了。最近还拿到了一本fluke方面的一本关于电能质量测量方面的书《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方法》,里面介绍了各个电参量的测量方法,为了避嫌打广告就此打住。留着后面打我自己的广告了。

  第一个帖弄了个太大太广的标题“智能电网”,果断的hold不住,其实是想学习电能质量方面的知识,然后记录下来方便大家指教的。所以这期之后回到正题:电能质量。打算分成检测和治理两个分支进行学习,并且检测优先。检测就是电力检测仪表,治理则是无功补偿、谐波补偿这两者。电压补偿目前设备都很少,但是需求也是存在的。

电力检测仪,不同于传统的电量计量表,除了电量计量同时还包括电能质量参数的检测,事件的记录。硬件的设计已经基本完成:
1、基于M4,配置DDR2 dram、nand flash,
2、通讯接口方面包括RS485、以太网
3、可扩展数字量、模拟量输入输出
4、采样包括3路电压和3路电流,适合0.4KV低压系统
5、扩展3.5寸 TFT LCD
6、220Vac供电

先露个脸
解剖图
正脸
屁股

网友:
EEWORLD开发板置换群:309018200,——电工们免费装β的天堂,商家勿入!加群暗号:喵

来自 35楼

汇总贴在此
智能电网之电能质量监测仪——by elvike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676&fromuid=536508

网友:
玉老板碉堡了

网友:
玉老板屌爆了

网友A:
除了电量计量同时还包括电能质量参数的检测,事件的记录。
——————————————————————————————
1.精度到多少?
2.事件是哪些事件?国网规定的事件是否都能记录?
3.最高最低工作温度

网友B:
不错 不错 这个模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量计量同时还包括电能质量参数的检测,事件的记录。
—————————————————————— ...

1、A级做不到,尽量满足B级吧
2、电压波动、flicker,暂升、暂降等
3、unknown
现在测试还没完善,很多参数不确定。
一看就是行业的专家,你是哪个单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不错 这个模子不错

想进办法,绞尽脑汁才塞进去的,用了一个电表的公模

网友:
厉害了我的玉老板,板子真漂亮看的直流口水

网友C:
接入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高压也应该可以的,就是接入二次回路了,这个创意不错,可以拓展一下,和主控接在一起就可以查看所有指标了,其实电表部分可以不用接入的,之专注电能质量就不得了了

网友D:
这东东的关键核心在通没通过认证。

网友E:
能把MCU控制,计量,电源,通讯,网卡模块都塞进一个公模里,好厉害,我们现在用的是96*96的模子,还没你的功能全。用的计量芯片是哪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接入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高压也应该可以的,就是接入二次回路了,这个创意不错,可以拓展一下,和主控接在 ...

是的,传统电表的功能已经很完善,价格也很低了,没必要做。专注电能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东的关键核心在通没通过认证。

先把功能做好再考虑做产品认证吧。国外的认证很苛刻,看有没有国外市场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把MCU控制,计量,电源,通讯,网卡模块都塞进一个公模里,好厉害,我们现在用的是96*96的模子,还没你的 ...

我用的也是96*96的模,没用计量芯片,用计量芯片的成本就低很多啦,以前考虑过用ade7785

网友E:
电能质量这个方向很好,国内国外都有市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能质量这个方向很好,国内国外都有市场的。

哥们,你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吧

网友E:
楼主的板子让我联想到飞思卡尔的塔式板子,确实很省空间,可扩展较多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吧

对,我现在负责的就是这块的,就是公司不重视这块,是个附属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板子让我联想到飞思卡尔的塔式板子,确实很省空间,可扩展较多的模块。

哈哈,我也是看了他们那个TWR套件才决定应这个方式的,比较灵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的,传统电表的功能已经很完善,价格也很低了,没必要做。专注电能质量

你的创意很巧妙,花了不少心思.这几本规范我也粗略的看过,如果能按照IEC的相关标准来,你这个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也是指日可待了,我们的规范很多都是抄IEC的,有的有些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量计量同时还包括电能质量参数的检测,事件的记录。
—————————————————————— ...

行家不敢当 略知一二 我们公司属于国电南瑞旗下  接触智能电力仪表类产品2年左右吧 不过貌似和玉老板的不是很一样 就像玉老板说的 传统电表已经被做烂了 没必要介入 方案太多 成本其实也很低了  玉老板真大神 向玉老板学习

网友A:
采样包括3路电压和3路电流,适合0.4KV低压系统
-----------------------
玉老板这个是三相的么? 计量芯片可以用国产的 便宜 价格也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采样包括3路电压和3路电流,适合0.4KV低压系统

玉老板这个是三相的么? 计量芯 ...

没打算用计量芯片,计量方便成本低,但是高级应用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创意很巧妙,花了不少心思.这几本规范我也粗略的看过,如果能按照IEC的相关标准来,你这个产品 ...

所以弄了一本fluke关于电能质量检测方法的书来学习。国标在这方面落后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打算用计量芯片,计量方便成本低,但是高级应用做不了

啊?牛逼 国内类似仪表都是用计量芯片吧  不用计量芯片用啥  这个要跟玉老板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啊?牛逼 国内类似仪表都是用计量芯片吧  不用计量芯片用啥  这个要跟玉老板学习了

计量也是把电压电流采进来做处理,都有标准公式可循,就是难度大很多很多。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计量也是把电压电流采进来做处理,都有标准公式可循,就是难度大很多很多。路漫漫其修远兮

玉老板用M4 周期采样 自己计算电能? 高手 之前公司有做过 无奈精度不行 后来没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玉老板用M4 周期采样 自己计算电能? 高手 之前公司有做过 无奈精度不行 后来没玩

要求精度高,得加ADC,做个同步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求精度高,得加ADC,做个同步采样

高精度ADC贵~~~~O(∩_∩)O哈哈~ 玉老板牛

网友E:
楼主,电能质量的测试,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能质量的测试,如何了?

现在进度有点慢,年底事情多一点,在写界面

网友:
汇总贴在此
智能电网之电能质量监测仪——by elvike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676&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