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定时器B和外部中断的嵌套

楼主:
MSP430F149怎么实现中断嵌套。想实现的是: 定时1分钟发送一次在线心跳帧,当外部触发中断产生后立刻发送触发数据帧。 通过定时器B实现出现的问题是,当进入定时器中断后,外部触发中断不能产生。只有定时时间结束,才能进入外部中断。

网友:
仔细看下手册,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高于外部中断,如果 GIE 位在中断处理例程中内没有置位, 则中断嵌套不被启用,你需要抢断的话,把 GIE 位在中断处理例程中内置位, 则中断嵌套被启用,当中断嵌套被启用, 任何在中断处理例程期间出现的中断将中断例程, 无论中断的优先级是什么。

网友:
MSP430默认中断不嵌套,需要嵌套的话,一进入中断就把全局中断打开

网友:
得在中断中将全局中断打开,建议可以稍微改下程序,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加一个端口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