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各位ad13画PCB板为什么有部分会出现白色线条,怎么设置谢谢各位了

楼主:
画好图后我设置了一下规则里面的线宽,PCB板的部分线路怎么就变成白色了,把线宽的数据恢复原样也是一样,

把线移动一下还留有白色实线

整个图缩小看的很正常。

想不到是哪里出错了,懂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你的走线不对,或者是你选的线不对,可能是选了画板框的那个工具画线吧。
不知道怎么描述清楚给你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走线不对,或者是你选的线不对,可能是选了画板框的那个工具画线吧。
不知道怎么描述清楚给你听。

我是点这个布线的呀,

网友B:
在线DRC提示的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DRC提示的错误吧

在哪设置呀?

网友:
检查网络看看

网友C:
应该是错误提示,修一下规则,就应好,也就是间距,线宽之类在rule下面

网友:
把线删除了还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错误提示,修一下规则,就应好,也就是间距,线宽之类在rule下面

我吧线都删除了还是有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来学习的,说下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认为是DRC报错问题

网友:
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