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精彩回顾:20161121-20161127

楼主:
hello,大家好~又倒了一周精彩回顾时间拉。废话少说,咱们赶紧来看看上周发声了什么吧!

精彩好贴推荐:
智能电网之电能质量
一个理想的电力系统应以恒定的频率(50Hz)和正弦波形,按规定的电压水平(标称电压)对用户供电。在三相交流电力系统中,各相的电压和电流应处于幅值大小相等,相位互差120°的对称状态。由于系统各元件(发电机、变压器、线路等等)参数并不是理想线性或对称的,负荷性质各异且随机变化,加之调控手段的不完善以及运行操作、外来干扰和各种故障等原因,这种理想状态在实际当中并不存在,而由此产生了电网运行、电气设备和用电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产生了电能质量(PowerQuality)的概念。

   电能质量,从严格意思上讲,衡量电能质量的主要指标有电压、频率和波形。从普遍意义上讲是指优质供电,包括电压质量、电流质量、供电质量和用电质量。其可以定义为:导致用电设备故障或不能正常工作的电压、电流或频率的偏差,其内容包括频率偏差、电压偏差、电压波动和闪变、三相不平衡、暂时或瞬态过电压、波形畸变(谐波)、电压暂降、中断、暂升以及供电连续性等。
老白学linux--IO调度
1. Noop IO调度
    简化的调度程序,实现一个简单的FIFO队列,不进行排序及预寻址操作,只进行最基本的请求合并,专为随机访问设备而设计,比较适合基于Flash的存储器。
    该算法在block目录中的noop-iosched.c中实现。
【NUCLEO-F412ZG】测评——by suoma
【NUCLEO-F412ZG】开箱
【NUCLEO-F412ZG】上电
【NUCLEO-F412ZG】介绍

STM32F769I-DISCO评测&机智云物联网智能硬件云服务体验系列之(九)简单3步连上云端

新手学习树莓派3笔记(1)--三种方式获取树莓派CPU信息
由于树莓派在家里连续已经上电了差不多4天,觉得有必要监控下CPU的温度、内存占用等信息。
  再此之前,我都没深入去学习过蟒蛇,以及VI编译器,所以也是看了网友的一些经验,但是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顺畅,但也知道也一些东西。若想深入还是得深造下,消化下基础的东西。
  第一种方式,通过命令打开树莓派的获取温度的临时文件。
pic18 starterkit 学习0x07——按键处理
四、缺点
(1)不支持组合按键,每次只能响应一个按键事件
(2)不支持按键缓冲区,当按键处理阻塞时,会丢掉前面的按键事件。
话题讨论(1):MSP430编程方式选择
对于MSP430来说,有一些芯片是有库函数的,大家喜欢继续沿用寄存器开发还是使用新的库开发,还是二者都用?

有何想法见解,请跟帖回复讨论。对于优秀的见解,我们将选择3名,赠送以下奖品,奖品随机。

华为mate8拆机更换屏幕

电源仿真打怪round 3:matlab

电源仿真打怪round 3:matlab

MATLAB资源专题(一)书籍专题
MATLAB资源专题(二)教程专题
matlab用于电力系统的UPFC控制器仿真程序
LLC半桥零电压开关谐振变换器及Matlab仿真
三相异步电机调速的矢量控制仿真 matlab的simulink模型 源码

SensorTile MDK调试时程序无法运行的解决办法
SensorTile MDK调试时程序无法运行的解决办法
应该也适用于其它STM32单片机
感谢@lb8820265 提供的解决方法

问题是这样的
在使用MDK的时候我用过一次MDK的Flash菜单下的Erase
将stm32的全部FLASH都擦除

问题已找到!STM32做了个485通信,结果见了鬼了!求大神找鬼!!!
说一下问题原因:板子中有个检测工频信号50Hz的频率检测电路,把频率信号给stm32的中断,MCU监测到有频率信号时候才回执行串口发送程序。 当时测试时候,忘了加这个50Hz的信号了!所以正常,情况下,485是不会有收发的!当烙铁打开,由于距离板子大概有1m距离,所以把工频50Hh频率信号串入到了MCU中断,所以启动了485收发!由于还没来得及仔细测试,所以不知道这个50Hz信号是通过我的频率检测电路串进去的,还是直接串到了MCU的中断口去的!感谢各位大神回复指点!!!!

精彩活动推荐:
永不过时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Intel带你6的飞起来!
泰克完整LED驱动测试方案 领跑节能亮化新时代轻松注册世健eSHOP,百份奖品大派送!惊喜不断,好礼无限!ipad air2等你拿!
有奖大调查:你遇到的电源设计挑战有哪些?
【边分享,边成长,11月有奖】EEWORLD优秀主题/回复第16期活动开始拉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大师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