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C接收课题设计求助

楼主:
HDLC接收程序课程设计遇到问题。
1.原理图器件buffer,SRAM等器件是要用VHDL语言生成还是可以在软件中找到?
2.标志字检测以及去零模块是用数电中的什么什么模块实现?
3.时钟域切换怎么实现?
4.接收数据恢复16bit是在程序中实现吗?

网友:
用quartus7.0还是11.0

网友:
11.0做完,然后用Modelsim做仿真。

网友:
1. 缓存要看你缓存的大小,如果小就用内部ram,大的话要外挂SRAM,如果只是仿真就用一个ram 的ipcore就行
2. 去零模块如果用verilog实现不用考虑数电里的原理
3. 跨时钟域一般用fifo或者ram来做
4. 应该是verilog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