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2):MSP430外设芯片选择

楼主:
对于MSP430工程项目来说,大家肯定会用到一些芯片,往往需要自己编写,大家有哪些需要的外设芯片驱动?比如EEPROM、FLASH、CC1101等芯片,大家可以提出需要芯片型号?后面会对这些芯片做一个驱动库。

网友A:
做一个触摸库吧,现在好多产品上在用,很流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触摸库吧,现在好多产品上在用,很流行

触摸库官方已经提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库官方已经提供了。

尴尬了,不好意思

网友C:
Esp8266 外部的ADC DAC
Ads1118 ads1115 DAC7512 dac7612
显示不仅仅是一块特定型号的液晶什么的,ssd1306 oled 老式的12864 (一大坨那个)
当然啦,这里边涉及的iic spi 等协议都是用软硬件兼容的方式写,就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8266 外部的ADC DAC
Ads1118 ads1115 DAC7512 dac7612
显示不仅仅是一块特定型号的液晶什么的,ssd130 ...

Ads1118这个片子用的还挺多的,弥补自带的10位AD

网友:
我觉得现在已经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D:
这个赞,之前用430很多,都是自己写。没法做到统一。
现在比较流行的无线芯片sx1278无线LORA的,MPU6050等陀螺仪类的 ,舵机,LCD屏(或者OLED)显示类

网友:
74HC595,驱动数码管

网友E:
外设首选还是TI自己的产品
例如无线,例如传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外设首选还是TI自己的产品
例如无线,例如传感器

比如什么无线芯片呢,传感器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赞,之前用430很多,都是自己写。没法做到统一。
现在比较流行的无线芯片sx1278无线LORA的,MPU6050等 ...

SX1278驱动早就搞定了,后面都会分享给你们,可以多提提想要的芯片,创建一个功能全面的驱动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什么无线芯片呢,传感器型号呢

无线的芯片TI自己有很多的,比如zigbee、1GHz、LoRA、BlueTooth
传感器件也是很多,前阵子不是有块Sensor 的板子吗

建议先把这部分搞出来,还可以配合团购的这个TI MSP430的板子

网友:
FLASH 25X32 25X64 25X16等 都差不多
DDS AD9850 AD9851 AD9854
EEPROM 24CXX

网友:
现在官方的库太复杂,能简化下最好了

网友:
现在手头项目比较常用的芯片就是AT24C02,SI4432,RFID芯片,cs5461这些

网友:
可以把ti]的常用adc 和dac的驱动代码做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什么是芯片驱动?我们项目用到是MSP430是I2C一带四个芯片,一个三轴传感器,一个视频处理器,一个音频处理器,一个DLP芯片组,都是用I2C来通信的,可以举个例子说,哪个部分是驱动方面的吗?

我以为芯片驱动是嵌入式才有的概念,大神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库官方已经提供了。

拜托  ,可以给个官方的链接吗    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