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怎么画

楼主:
0603=1.6x0.8,http://www.createstar.net/english/news/10/962.html看图看不懂根据ipc想到画的跟网上他人分享的差不多,我画的差距好大

1。  1.6x0.8到底是什么?我画的黄色小框框?感觉这个值没什么意义了,刚开始以为1.6焊盘间距0.8焊盘宽是这样吧,

但看图并不是这样吧,,除了确定焊盘宽是0.8,1.6万群不懂了迷糊了

2.    看上面链接能画封装吗?那请问ipc和网上其他人的你们焊盘和外框的间距怎么得到的。。。有什么默认的技巧吗

菜鸟求解

网友:
自制封装的话,焊盘应选择的比器件焊脚稍宽,长度方向上,要预留吃锡面即焊盘外侧要外露一定尺寸,但也不要过大,焊盘的中心距不能大于元件尺寸。总之,过大和过小的封装都不利于焊接品质的保障,而且不同焊接工艺对焊盘有不同要求,每次不同的设计和不同的工艺下,要仔细分析焊接结果并亲自操作焊接过程或咨询焊接操作人员,找到不足之处并改进设计。我针对不同工艺,同一元件都有不同的PCB封装设计,力求焊接工艺和方便性的最佳兼顾。

网友A:
首先,提问就有个提问的态度。日常生活中,如果请同事帮个忙,还得用“请”和“谢谢”呢,网上大家来自各个地方,趁着业余时间一起讨论技术,看到能帮忙的问题就帮忙一下,没有人一定有义务帮您回答问题。所以请在交流问题时,尽量礼貌一些。

然后,在交流一个问题的同时,多收获了一些知识点,不是坏事,是好事呀!如果确实像得到基于某种问题的解答,也请礼貌地交流。

网友B:
1.6*0.8是电阻的长*宽。
上面的链接可以画,导入进IPC的尺寸见图里的PC Board。
IPC生成的外框,代表元件的边界,在设置元件间的安全距离时会用到,具体的值由你的贴片能力等来判断。

网友:
1.6x0.8到底是什么?  ---1.6mmx0.8mm 。这就是标准尺寸,不同人,根据不同情况,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网友:
手工焊的焊盘,两边最少留要出1mm,这样焊接更轻松,回流焊的则可以小一点,提高排版密度。

网友C:
天啊都别回答这么高深好吗
我问的是1.6x0.8是哪根线0.8看得出1.6不知道能靠谱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0.8是电阻的长*宽。
上面的链接可以画,导入进IPC的尺寸见图里的PC Board。
IPC生成的外框,代表元件 ...

问一下长到底是什么包括焊盘吗ipc我也会手画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啊都别回答这么高深好吗
我问的是1.6x0.8是哪根线0.8看得出1.6不知道能靠谱点吗

俺的回答,如不靠谱,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提问就有个提问的态度。日常生活中,如果请同事帮个忙,还得用“请”和“谢谢”呢,网上大家来自各个 ...

这是哪里来的逗b我好像没不礼貌吧,你这么无聊!不懂求解不行吗?非要说请解答?答非所问的我都礼貌的回复了。并不是只有请叫礼貌。。。希望少点这种人谦虚求教的人也很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里来的逗b我好像没不礼貌吧,你这么无聊!不懂求解不行吗?非要说请解答?答非所问的我都 ...

严重不认同"风致痕"同学的这种求助学习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里来的逗b我好像没不礼貌吧,你这么无聊!不懂求解不行吗?非要说请解答?答非所问的我都 ...

您如果用回帖的口气,跟您同事这么说话试试,估计没人愿意回复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里来的逗b我好像没不礼貌吧,你这么无聊!不懂求解不行吗?非要说请解答?答非所问的我都 ...

逗B不逗B 不知道,只知道看了您的回复,为回答问题的人觉得不值。没必要浪费时间在你身上。

网友:
刺猬是属于猬亚科,爪锐利,嘴尖而长,自我保护意识强,但内心脆弱,害怕受到伤害,攻击,只为自保

送楼主自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不认同"风致痕"同学的这种求助学习的态度

那要怎样的态度?我问1234你跟我说abc我就说了句能来点1234的答案这样就是不礼貌了?

网友:
骚年,想搞好技术,首先要学会怎么做人。

网友:
水军何在

网友:
这种人要真是这么问同事了,估计会被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