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更新错误,弄了一下午了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为什么会打X啊,看不懂,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原理图上填写的封装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库没有添加,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第一:你没画C0603这个电容封装
第二:你已经画了这个封装,但是你在画原理图库的时候,没在属性那导入C0603这个封装
第三:上面的你已经弄了,但是你在PCB库有改动,但是没更新。

网友:
有些错误其实不用太纠结,如果导入PCB里,电气连接什么的没问题,那些报错都是可以忽略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