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ICAD中PCB怎么翻面?

楼主:
画的是双面板,最近切换为KICAD,遇到不少问题。在AD里,翻面直接按V-B,翻转线路板即可。
但是在KICAD里,翻转是将元件属性的顶层和底层切换,就跟AD里选中元件再按L一样,本来在顶层的元件,它给切到底层,实际上这样做可能会出错的。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拜谢了!

网友A:
并没有用过KICAD,所以不知道怎么弄。不过楼主是必须要用KICAD吗?感觉这个很冷门啊。很少看到用这个软件画pcb的。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换个软件。
我给你把帖子发出去问问人有没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用过KICAD,所以不知道怎么弄。不过楼主是必须要用KICAD吗?感觉这个很冷门啊。很少看到用这个软件画 ...

谢谢谢谢!
事实上使用KICAD主要是因为开源免费,其它如AD、cadence、allegro,盗版的风险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
事实上使用KICAD主要是因为开源免费,其它如AD、cadence、allegro,盗版的风险很大。

还好吧。。私下用不会怎么样的。如果公司里面用,用的时候把网禁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私下用不会怎么样的。如果公司里面用,用的时候把网禁一下就好。

是的,不过禁网也不治本,一朝被罚款,十年怕被抓啊~

网友:
在VIEW---FLIP BOARD VIEW中就可以

网友:
前几年为躲避AD盗版,用了几天的KICAD,是免费的,但好像断就不能用了,默认联网Github的在线元件库的,这个比较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