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DH12 ultra low-power high performance 3-axes femto accelerometer 资料

楼主:
LIS2DH12

MEMS digital output motion sensor: ultra low-power high performance 3-axes femto accelerometer

The LIS2DH12 is an ultra-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three-axis linear accelerometer belonging to the “femto” family with digital I2C/SPI serial interface standard output.

The LIS2DH12 has user-selectable full scales of ±2g/±4g/±8g/±16g and is capable of measuring accelerations with output data rates from 1 Hz to 5.3 kHz.

The self-test capability allows the user to check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sensor in the final application.

The device may be configured to generate interrupt signals by detecting two independent inertial wake-up/free-fall events as well as by the position of the device itself.

The LIS2DH12 is available in a small thin plastic land grid array package (LGA) and is guaranteed to operate over an extended temperature range from -40 °C to +85 °C.

Key Features

  • Wide supply voltage, 1.71 V to 3.6 V
  • Independent IO supply (1.8 V) and supply voltage compatible
  • 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down to 2 μA
  • ±2g/±4g/±8g/±16g selectable full scales
  • I2 C/SPI digital output interface
  • 2 independent programmable interrupt generators for free-fall and motion detection
  • 6D/4D orientation detection
  • “Sleep-to-wake” and “return-to-sleep” functions
  • Free-fall detection
  • Motion detection
  • Embedded temperature sensor
  • Embedded FIFO
  • ECOPACK® , RoHS and “Green” compliant

网友:
STEVAL-MKI151V1

LIS2DH12 3-axis accelerometer adapter board for standard DIL 24 socket, compatible with STEVAL-MKI109V2

The STEVAL-MKI151V1 is an adapter board designed to facilitate the evaluation of MEMS devices in the LIS2DH12 product family. The board offers an effective solution for fast system prototyping and device evaluation directly within the user’s own application.

The STEVAL-MKI151V1 can be plugged into a standard DIL 24 socket. The adapter provides the complete LIS2DH12 pinout and comes ready-to-use with the required decoupling capacitors on the VDD power supply line.

This adapter is supported by STEVAL-MKI109V2, which is a motherboard including a high-performance 32-bit microcontroller which function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sensor and a PC, on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use the downloadabl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Unico GUI), or dedicated software routines for customized applications.

Key Features

  • Complete LIS2DH12 pinout for a standard DIL 24 socket
  • Fully compatible with STEVAL-MKI109V2 motherboard
  • RoHS compliant

网友:
STEVAL-MKI109V2

eMotion: ST MEMS adapters motherboard based on STM32F103, compatible with all ST MEMS adapter boards

The STEVAL-MKI109V2 is a motherboard designed to provide users with a complete, ready-to-use platform for the evaluation of STMicroelectronics’ MEMS products.

The board features a DIL24 socket to mount all available adapters for both digital and analog output MEMS devices.

The motherboard includes a high-performance 32-bit microcontroller, which function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sensor and a PC, on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use the downloadabl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or dedicated software routines for customized applications.

Key Features

  • Compatible with all available ST MEMS adapter boards
  • Controlled by the STM32F103RET6 high-performance ARM Cortex -M3 microcontroller
  • Includes a DIL24 socket for easy MEMS adapter connection
  • 3 V on-board linear voltage regulator
  • DFU compatible for USB microprocessor firmware update
  • USB 2.0 full-speed compliant
  • Debugging connector for SWD/JTAG
  • RoHS compliant

网友A:
顶一个,看着全英文,不由得觉得很厉害

网友:
STSW-MEMS034Unico Lite - source code
25.SLA0071 PRODUCTION LIMITED LICENSE AGREEMENT FOR ST MATERIALS en.DM00285441.pdf (120.74 KB, 下载次数: 17) 26.Unico Lite - source 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看着全英文,不由得觉得很厉害

Ctrl c Ctrl v

网友:
STSW-MKI109L

MEMS evaluation kit software package for Linux

The STSW-MKI109L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oftware package for the evaluation boards of all MEMS sensors available in ST’s product portfolio (accelerometers, gyroscopes, magnetometers and environmental sensors). This software package applies to Linux Debian-based platforms only.

The Unico GUI, included in the software package, is a cross-platfor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interacting with the STEVAL-MKI109V2 (eMotion board), which is the motherboard compatible with all ST’s MEMS adapter boards.

The Unico GUI allows a quick and easy setup of the sensors, as well as the complete configuration of all the registers and the advanced features embedded in the digital output devices. The software visualizes the output of the sensors in both graphical and numeric format, and allows the user to save or generally manage data coming from the device.

The software package also contains the source code of the firmware and the DFU file ready to be flashed on the eMotion board through the ‘dfu-util’ application.

Key Features

  • Complete software package for MEMS evaluation boards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for Linux (Debian-based) platforms, for easy setup of the sensors, register configuration, data logging, and plots
  • Source code of the firmware for the STEVAL-MKI109V2 (eMotion) board

网友:
STSW-MKI109M

MEMS evaluation kit software package for Mac OS X

The STSW-MKI109M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oftware package for the evaluation boards of all MEMS sensors available in ST’s product portfolio (accelerometers, gyroscopes, magnetometers and environmental sensors). This software package applies to Mac OS X platforms only.

The Unico GUI, included in the software package, is a cross-platfor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interacting with the STEVAL-MKI109V2 (eMotion board), which is the motherboard compatible with all ST’s MEMS adapter boards.

The Unico GUI allows a quick and easy setup of the sensors, as well as the complete configuration of all the registers and the advanced features embedded in the digital output devices. The software visualizes the output of the sensors in both graphical and numeric format, and allows the user to save or generally manage data coming from the device.

The software package also contains the source code of the firmware and the DFU file ready to be flashed on the eMotion board through the ‘dfu-util’ application.

Key Features

  • Complete software package for MEMS evaluation boards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for Mac OS X platforms, for easy setup of the sensors, register configuration, data logging, and plots
  • Source code of the firmware for the STEVAL-MKI109V2 (eMotion) board

网友:
STSW-MKI109W

MEMS evaluation kit software package for Windows

The STSW-MKI109W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oftware package for the evaluation boards of all MEMS sensors available in ST’s product portfolio (accelerometers, gyroscopes, magnetometers and environmental sensors). This software package applies to Windows platforms only.

The Unico GUI, included in the software package, is a cross-platfor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interacting with the STEVAL-MKI109V2 (eMotion board), which is the motherboard compatible with all ST’s MEMS adapter boards.

The Unico GUI allows a quick and easy setup of the sensors, as well as the complete configuration of all the registers and the advanced features embedded in the digital output devices. The software visualizes the output of the sensors in both graphical and numeric format, and allows the user to save or generally manage data coming from the device.

The software package also contains the source code of the firmware and the DFU file ready to be flashed on the eMotion board through the DfuSe application (included in the sw package).

Finally, the STSW-MKI109W package contains the STM32 virtual COM port drivers to enab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Motion board and the Unico GUI

Key Features

  • Complete software package for MEMS evaluation boards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for Windows platforms, for easy setup of the sensors, register configuration, data logging, and plots
  • Source code of the firmware for the STEVAL-MKI109V2 (eMotion) board
  •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application (DfuSe)

网友:
好大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