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传感器
BlueNRG/-MS 默认固件的配置??

楼主(2016-11-28):
BlueNRG/-MS 默认固件的配置??
BlueNRG-MS自身带有BLE stack的firmware,其外围接法根据firmware配置不同而不同,比如16MHZ/32MHZ?SMPS ON/OFF,32K internal/external?所以想了解默认固件的配置怎样?不然代码中需要通过IFR重新配置参数

网友A:
确实你发现真谛了, BlueNRG-MS可以直接通过固件升级来从4.0升级到4.1,但是整个firmware却是看不到的,这个包括TI也都是这么干的吧。

网友B:
来自手机
其实也可以先把default的ifr先读出来对比一下来确认默认值是否合理的。在生产环节,通常情况会是统一通过烧录环节来克服的。当然,供应商那边可能会有默认出厂版本在片上的,问一下st销售就好了。
另外,bluenrg(4.0)据说不能升级到bluenrg-ms(4.1)的。两个芯片的内部还是有些许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