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打板,想咨询一下情况

楼主:
          用cadence allegro花了一个双面板,想在网上打板,不知道需要出什么文件?

还有pcb板的测试点和mark点是什么,必须要有吗?

网友:
gerber文件,你搜一下相关教程,一般都有教你怎么输出以及输出什么文件的步骤

网友:
pcb板的测试点就是调试板子,或维修用测量用,没有必须只说,是自己设计的自己做主,不是自己设计的找设计主管,每个公司要求不一样
mark点是大批量生产时,用于贴片生产时方便贴片,如果板子可以大批量投入生产,且上贴片机,mark点必须的

网友A:
一般GERBER文件,我就直接给PCB反正厂家也不改。也不怕泄密,一些重要的测试点,为了方便测试最好用焊盘留出来,但注意做测试点用的焊盘不要绿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GERBER文件,我就直接给PCB反正厂家也不改。也不怕泄密,一些重要的测试点,为了方便测试最好用焊盘留 ...

为什么不怕泄密? 像某创聚集了那么多的pcb资源,想想也挺可怕的

网友C:
自己搞得那就直接上PCB就行;
如果要求保密的话,就出gerber;
还有,如果你用最新的软件的话,或者软件版本不兼容的话,板厂可能打不开,还是要出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得那就直接上PCB就行;
如果要求保密的话,就出gerber;
还有,如果你用最新的软件的话,或者软件 ...

protel好像是可以直接上PCB的,allegro相关的焊盘和封装比较独立,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上,

其实直接问厂家就好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50元双面板能做到4mil线宽了,这种厂家的工艺比6mil的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怕泄密? 像某创聚集了那么多的pcb资源,想想也挺可怕的

因为你即使发GERBER文件,也是照样可以有GERBER浏览器可以看到,又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且还容易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怕泄密? 像某创聚集了那么多的pcb资源,想想也挺可怕的

玉老板,我也是直接给pcb的,泄密。我们这个不涉及到军工,它如果真有闲心,逆推原理图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软件它没办法搞到。。。O(∩_∩)O哈哈~

网友:
不是打广告。深圳做快板的足够专业。直接网上下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玉老板,我也是直接给pcb的,泄密。我们这个不涉及到军工,它如果真有闲心,逆推原理图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

在嘉立创打的板,protel是可以直接给pcb的,可惜用的allegro,虽然我还是新手,不过还是感觉到了allegro的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嘉立创打的板,protel是可以直接给pcb的,可惜用的allegro,虽然我还是新手,不过还是感觉到了allegro ...

其实软件画pcb只是个工具,就看我们作为使用者对软件使用的熟悉程度,以及对软件的掌握程度。
不管是ad,还是pads,还是阿狗,都不要存在偏见。这里面有很多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软件画pcb只是个工具,就看我们作为使用者对软件使用的熟悉程度,以及对软件的掌握程度。
不管是ad ...

嗯,protel高手比比皆是,当初只是选择了allegro,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玉老板,我也是直接给pcb的,泄密。我们这个不涉及到军工,它如果真有闲心,逆推原理图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

我个人还是习惯发gerber,虽然也能浏览到,但是做逆推就不可能了,不一定是军工的才抄,比如你们公司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就这样放出去,别人花点心思就能事半功倍,你们老板估计不愿意吧。软件抄不到,但是能了解设计的整体思路是没问题的。个人喜好吧。既然都有能力画板了,出gerber还怕出错?这个唯一解释就是懒,不敢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有时候正规流程比较慢,来回确认更花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我用mentor EE的expedition 貌似发PCB文件不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还是习惯发gerber,虽然也能浏览到,但是做逆推就不可能了,不一定是军工的才抄,比如你们公司很有 ...

恩恩,好的,以后争取出gerber,其实就是你说的,给板厂pcb就是自己偷懒了。一点都没错了。。。
也是,有些layout软件只能给gerber,因为板厂不见得有相关的软件打开pcb文件。

谢谢玉老板

网友:
都给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