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ORCAD中的CAPTURE元件库介绍粗解

楼主:
  因为公司现在所用的是candence来画板子了。所以自己用了四年的AD的EDA软件也得暂时抛弃,再来学习下新的EDA软件。
自己没用过orcad软件,估计为了方便,也会从库里去找下IC的原理图封装。但是库里可能不清楚哪些库是自己需要的。我也是新手,所以本帖就记录下这些东西。
candence的orcad的原理图库一般在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中。
以下介绍下原理图库中的元件

     AMPLIFIER.OLB
共182个零件,存放模拟放大器IC,如CA3280,TL027C,EL4093等。
ARITHMETIC.OLB
共182个零件,存放逻辑运算IC,如TC4032B,74LS85等。
ATOD.OLB
共618个零件,存放A/D转换IC,如ADC0804,TC7109等。
BUS DRIVERTRANSCEIVER.OLB
共632个零件,存放汇流排驱动IC,如74LS244,74LS373等数字IC。
CAPSYM.OLB
共35个零件,存放电源,地,输入输出口,标题栏等。
CONNECTOR.OLB
共816个零件,存放连接器,排针,如4 HEADER,CON AT62,RCA JACK等。
COUNTER.OLB
共182个零件,存放计数器IC,如74LS90,CD4040B。
DISCRETE.OLB
共872个零件,存放分立式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开关,变压器等常用零件。
DRAM.OLB
共623个零件,存放动态存储器,如TMS44C256,MN41100-10等。
ELECTRO MECHANICAL.OLB
共6个零件,存放马达,断路器等电机类元件。
FIFO.OLB
共177个零件,存放先进先出资料暂存器,如40105,SN74LS232。
FILTRE.OLB
共80个零件,存放滤波器类元件,如MAX270,LTC1065等。
FPGA.OLB
存放可编程逻辑器件,如XC6216/LCC。
GATE.OLB
共691个零件,存放逻辑门(含CMOS和TLL)。
LATCH.OLB
共305个零件,存放锁存器,如4013,74LS73,74LS76等。
LINE DRIVER RECEIVER.OLB
共380个零件,存放线控驱动与接收器。如SN75125,DS275等。
MECHANICAL.OLB
共110个零件,存放机构图件,如M HOLE 2,PGASOC-15-F等。
MICROCONTROLLER.OLB
共523个零件,存放单晶片微处理器,如68HC11,AT89C51等。
MICRO PROCESSOR.OLB
共288个零件,存放微处理器,如80386,Z80180等。
MISC.OLB
共1567个零件,存放杂项图件,如电表(METER MA),微处理器周边(Z80-DMA)等未分类的零件。
MISC2.OLB
共772个零件,存放杂项图件,如TP3071,ZSD100等未分类零件。
MISCLINEAR.OLB
共365个零件,存放线性杂项图件(未分类),如14573,4127,VFC32等。
MISCMEMORY.OLB
共278个零件,存放记忆体杂项图件(未分类),如28F020,X76F041等。
MISCPOWER.OLB
共222个零件,存放高功率杂项图件(未分类),如REF-01,PWR505,TPS67341等。
MUXDECODER.OLB
共449个零件,存放解码器,如4511,4555,74AC157等。
OPAMP.OLB
共610个零件,存放运放,如101,1458,UA741等。
PASSIVEFILTER.OLB
共14个零件,存放被动式滤波器,如DIGNSFILTER,RS1517T,LINE FILTER等。
PLD.OLB
共355个零件,存放可编程逻辑器件,如22V10,10H8等。
PROM.OLB
共811个零件,存放只读记忆体运算放大器,如18SA46,XL93C46等。
REGULATOR.OLB
共549个零件,存放稳压IC,如78xxx,79xxx等。
SHIFTREGISTER.OLB
共610个零件,存放移位寄存器,如4006,SNLS91等。
SRAM.OLB
共691个零件,存放静态存储器,如MCM6164,P4C116等。
TRANSISTOR.OLB
共210个零件,存放晶体管(含FET,UJT,PUT等),如2N2222A,2N2905等。

网友A:
大神发帖,本菜鸟表示看不懂。。。

网友:
我都是直接new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发帖,本菜鸟表示看不懂。。。

队长,EDA软件用得那么多,随便抓就熟练了。你是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我是先NEW 再把capture的copy过来

网友:
我靠。大禹你在装菜。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一个三级管,假设现在我要在它的footprintl栏中输入它的封装信息,但我现在不知道它有哪些封装,那么我就可以去这个原理图库中找到TRANSISITOR库,调出三级管器件查看它的封装,然后再返回原来的地方将这个封装信息填到footprint栏中,是这样吗?

网友:
真是太棒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公司都是自己建立的原件库以及封装库,如图所示:

用到的每一个器件建立原件库这样在导出BOM的时候整理非常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