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allegro画了一块板子,请求大家的意见

楼主:
         用allegro画了一块C8051F432的最小系统板,这个单片机是带USB的,对于PCB有很多细节部分不懂,希望大家提出建议

网友A:
画的挺好的,整体看起来不错
usb部分差分等长处理不太明显

网友B:
新手能画成这样很不错了,赞一个。
贴片的阻容元件要是能排整齐一点,再把里面的一些直角去掉就更完美了。

网友:
很不错
对于非高速USB,走线要求不高,随便拉。

另外不明白为什么还在玩51,这货又不能调试,开发麻烦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的挺好的,整体看起来不错
usb部分差分等长处理不太明显

这个我当时考虑了,理应用allegro差分线的功能走的,不过软件不太熟,加上要过TVS管,就妥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能画成这样很不错了,赞一个。
贴片的阻容元件要是能排整齐一点,再把里面的一些直角去掉就更完美了。

背面的+3.3V线走的我自己觉得很不好,直角分支很多,布局不好,没办法

实际上我对元件排列整齐有一些疑问,我认为利于走线是最重要的,我看得有些板子阻容都是排排站反而很疑惑

网友:
高频的要最近排列,以走线尽量短为上,低频的要求不高,则可以多做一些美化,和方便焊接为上,有时为了好看还要多绕几圈或多做几个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对于非高速USB,走线要求不高,随便拉。

另外不明白为什么还在玩51,这货又不能调试,开发麻烦 ...

这块51带USB的,主要是用来和labview通信的,做成最小系统方便外扩,这个是可以调试的,那个10pin连接器就是silicon的C2调试接口

网友D:
shape和pin的间距多少呀,,感觉低了点。

还有呀,via不需要十字连接。直接full contact就行了。

按常规来说,SW1,SW2靠边缘放应该更方便使用些。。

网友:
急急急,我的板子有层重叠问题和少外形,该怎么解决,打不了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shape和pin的间距多少呀,,感觉低了点。

还有呀,via不需要十字连接。直接full contact就行了。

按 ...

shape to pin现在是5mil,是不是改成10mil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hape to pin现在是5mil,是不是改成10mil比较好

shape to pin间距看你板厂的加工能力吧,,我一般用10mil,shape to shape就是8mil。

你上面说的层重叠是什么意思?,,少外形的话你在board-》outline下,用line画上边框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hape to pin间距看你板厂的加工能力吧,,我一般用10mil,shape to shape就是8mil。

你上面说的层重 ...

如图所见,我的板子本身是有板框的,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图所见,我的板子本身是有板框的,不知道是啥意思

那你出的光绘没加outline???

建议把源文件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出的光绘没加outline???

建议把源文件发上来看看呢

找到问题了,其实板子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outline没线宽,改成0.2mm了,主要问题是gerber出的不全,我重新出了一遍就好了

网友:
板子经历了一些波折后送去打板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到问题了,其实板子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outline没线宽,改成0.2mm了,主要问题是gerber出的不全,我重 ...

你的问题根源在于出光绘时下图的框中没有设置参数吧。每一张光绘都应该设置一个具体数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根源在于出光绘时下图的框中没有设置参数吧。每一张光绘都应该设置一个具体数字。

不是,问题在于左边,刚开始available film只有TOP和BOTTOM层,后面的层我后来都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问题在于左边,刚开始available film只有TOP和BOTTOM层,后面的层我后来都加了

光绘设置好一次,一劳永逸。

网友:
画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