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led怎么不能进行位操作?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P2^0;
      u8 receiveData;

void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中断函数
{
   int m;
        m=SBUF;
        if(m==0x01)
        {
        LED1=0;
        }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就是黄色部分的功能不能实现,灯不亮。求问原因?

网友A:
中断函数中非黄色部分如果可以实现的话,那说明可以进中断。所以就看看:1、收到的是不是0x01;2、LED是不是连在P2.0上;3、LED是不是置低点亮。

网友B:
程序不完整!程序混乱!程序错误!
典型的学c不学c51的程序。例如:m=SBUF。m是int类型,SBUF是unsigned char类型。怎么赋值?高位添0;而后面m==0x01,又是unsigned char类型。
再说了,m是局部变量,m从哪儿来?尚未接收,SBUF是随机数据。
后面if(m==0x01){LED1=0;},语法无错。

  int m;
        m=SBUF;
        if(m==0x01)
        {
        LED1=0;
        }

网友B:
提的问题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你接受的数据=0x01?,如不是,就不能点亮LED的,可将m=SUB改为m=RI,这样就可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中非黄色部分如果可以实现的话,那说明可以进中断。所以就看看:1、收到的是不是0x01;2、LED是不 ...

问题找到了,是串口发送的是字符,所以把if(m==0x01)改成if(m=='1')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完整!程序混乱!程序错误!
典型的学c不学c51的程序。例如:m=SBUF。m是int类型,SBUF是unsigned c ...

谢谢耐心的指出错误,基础是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的问题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是这样,我如果黄色部分用P2=SBUF;就可以用串口发送数据的同时控制灯亮,改成黄色部分这样按位赋值后灯就不亮了,所以我还以为是按位操作的原因。没表述清楚,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接受的数据=0x01?,如不是,就不能点亮LED的,可将m=SUB改为m=RI,这样就可已了.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