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某智能开关

楼主:
买了个智能开关试一下,其实电路很简单,自己也可做,主要是体验一下
说明书说

为了连接让手机识别,我按这操作了7、8次,就是没出现“快闪两下、常亮”,而是刚上电就是这种状态,长按7s后出现了,“快闪一下、停2s”,循环

第九次我是直接上电后配对,没有按,明显精度快乐一些,但第二次才成功添加设备,

OFF状态,绿灯是信号灯,表示已和手机配对

红灯wifi开关开

主界面,还有自动模式、定时、延时功能

定时功能,设置成22:02打开开关,此时关闭状态

22:04了还是没变化,被骗了,今晚测试还是相同问题,已拍视频反馈卖家

网友:
感受如何?

网友:
瞅着比较糟心

网友A:
冬天必备设备啊,烧了一个,两个正在服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冬天必备设备啊,烧了一个,两个正在服役

怎么烧了?过负荷?

网友:
宣传的功能没实现,不喜不忧

网友:
不知道这种继电器触点可以动作多少次后毁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烧了?过负荷?

对,烧水壶用了一个月就烧了,主要内部电源不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烧水壶用了一个月就烧了,主要内部电源不隔离

烧水壶功率也挺高的,学校严查

网友C:
里面用的是继电器还是可控硅

网友D:
你会用截屏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里面用的是继电器还是可控硅

没拆,听声音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会用截屏功能吗?

白,说实话,这个手机用了两年了,截屏功能我还没找到,百度了三星的通用截屏功能,结果一操作就会弹出关机界面,当时用另一个手机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拆,听声音继电器

如果是继电器,电流一航在12A之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继电器,电流一航在12A之内吧

该开关可输出1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开关可输出10A

2000多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说实话,这个手机用了两年了,截屏功能我还没找到,百度了三星的通用截屏功能,结果一操作就会弹出关 ...

三星是手掌从一侧滑到另一侧截图  我的这个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