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传感器如何转换成角度??

楼主:
用的是mspd430f5529开发板,用IO口模拟的SPI,想用MMA7455传感器测量角度,请问从加速度读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怎么转换成角度?

网友A:
我使用过MPU6050传感器,和MMA7455应该是大同小异,读出来的是加速度的比例值,需要进行转换才能得到真正的加速度值,这个转换的比例因素是你设置传感器参数时定的,也可能是默认值,详情需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过MPU6050传感器,和MMA7455应该是大同小异,读出来的是加速度的比例值,需要进行转换才能得到真正的 ...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MMA7455这个片子我大概扫了下百度文库,这个片子是SPI和iic接口(二者选择其一)。
这种情况下,就是通过spi往寄存器中写入命令,然后通过改变寄存器的值,来实现某些角度方面的值的转换啊等等之类的。
你的这个片子如果么有硬件的spi或者iic,一般会通过软件模拟实现它;
如果有硬件的spi或者iic,一般情况下会直接使用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MA7455这个片子我大概扫了下百度文库,这个片子是SPI和iic接口(二者选择其一)。
这种情况下,就是通过s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