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的5V/3.3V如何混接?

楼主:
TI DSP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在这些系统中,应注意: 1)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2)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如 74LVC245等,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3)仿真器的JTAG口的信号也必须为3.3V,否则有可能损坏DSP。

网友:
3V<->5V不是最基本的电路吗?使用集成芯片或者带体内diode的mosfet组成的分立电路都可以。

网友:
1、我觉得您首先要看看您说的dsp的io是否有5v容忍的这种情况。像stm32 有些io就是有5v容忍的;
2、我们有用过LSF0108,这颗料也是ti的,可以实现3.3v和5v互转,但是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参考ti的datasheet的典型电路,和相关章节的说明。我们有碰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