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gps芯片选型

楼主:
第一次搞gps,各方面都不知道,用于远传抄表集中器,请教各位大神改如何选择,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A:
加GPS是要授时还是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GPS是要授时还是坐标

坐标

网友A:
ublox neo-6m即可满足要求,考虑成本可以考虑国产封装的ublox模块

网友B:
国产的就中,性价比高啊;我们用了many在设备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lox neo-6m即可满足要求,考虑成本可以考虑国产封装的ublox模块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就中,性价比高啊;我们用了many在设备上啦

恩,小公司成本挺重要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