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电路

楼主:
老师设计的电路,求大神分析一下电路,以及分析下电路的具体作用,跪求

网友:
“老师设计的电路”
最上面的220欧电阻,什么用也没有,可以说是添乱的一个元件。

网友:
用复合管就行了啊,,,你还是动手用multsim或pspice跑一下仿真,分别看一下直流和交流情况下各点的电位和波形,再结合知识想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方便的话搭个电路实测一下更好,这样才能自我提高

网友A:
老师给你设计的电路,是要教你的,为什么不向老师询问呢?跑到这里问,不是亏了老师一片心吗?

这种电路可以工作,但很不常用。

它使用两路射极跟随器组成推挽电路。

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个电路的输入级,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必须相等或相差很小,因为它没有外来偏置,两个基极电流相等,如果放大倍数不一致,就会使R11、R12上的压降差别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给你设计的电路,是要教你的,为什么不向老师询问呢?跑到这里问,不是亏了老师一片心吗?

这种电路 ...

老师最近在出差,见不到他……总之谢谢啦

网友B:
同意2楼的意见,那个220欧姆的电阻是添乱的。
这个电路与常见的由一对互补晶体管构成的推挽电路的区别,就是将常见电路中为了消除交越失真的两个二极管换成了两个三极管,电平关系是完全一样的(三极管的发射结代替了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的意见,那个220欧姆的电阻是添乱的。
这个电路与常见的由一对互补晶体管构成的推挽电路的区别,就 ...

“三极管的发射结代替了二极管”
一语中的!

这样设计有个好处:电流增益较大,末级可以用较大功率的互补管,前级也能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