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protues软件画完了原理图,转化成PCB图后,发现就剩蜂鸣器没有封装,

楼主:
我通过protues软件画完了原理图,转化成PCB图后,发现就剩蜂鸣器没有封装,从网上查了后发现,要自己画封装然后在导入到pcb图中,求用protues画蜂鸣器的封装教程,谢谢,求大神解答

网友:
protues软件进入,2D绘图模式”--->"COMPONET“  画封装,比较麻烦
本来这个软件是仿真最强

有个简单的方法,希望借鉴
蜂鸣器是2个脚的,先搞个电阻大小的孔距用一下,,PCB板上有2个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