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射管 占空比大约50%方波经一阶RC高通滤波后波形不规则

楼主:
5芯积分
红外对射管 占空比大约50%方波经一阶RC高通滤波后波形不规则 运放1脚输出为方波,R12端波形为下图所示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RC滤波的频率是小于 方波信号频率的,按理说不应该出现不规则的波形吧

网友:
这就是微分信号了

网友A:
矩形波经CR电路不要说成高通,是微分,应按照微分惯例,RC=B/10取值,B是矩形波宽度。

网友B:
从现象上看C5,C6都起了微分作用,输入红外信号应该接近三角波或锯齿波,C5将信号转成类方波信号,而C6就看你的想法了,如果你想要这种微分信号那就可以了,如果只是隔直滤波,那么截止频率太接近信号频率了,拉远点,粗算一下你这截止频率21k,而红外对管的没记错的话38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矩形波经CR电路不要说成高通,是微分,应按照微分惯例,RC=B/10取值,B是矩形波宽度。

那请问如何才能变成高通滤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现象上看C5,C6都起了微分作用,输入红外信号应该接近三角波或锯齿波,C5将信号转成类方波信号,而C6就看 ...

红外的载波频率不是38K 只有几K 另外截止频率也不是21K 也是几K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如何才能变成高通滤波呢

不明白矩形波的高通是什么,你不如说要把矩形波变成什么波形?这样好沟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矩形波的高通是什么,你不如说要把矩形波变成什么波形?这样好沟通。

其实我是想要同频率的方波信号  滤除DS2接收自然光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的载波频率不是38K 只有几K 另外截止频率也不是21K 也是几K呀

哦,那就不懂了

网友:
{:1_1362{:1_1362{:1_136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是想要同频率的方波信号  滤除DS2接收自然光的信号

“其实我是想要同频率的方波信号”
那就把C5和C6取得足够大,使得C5*R5和C6*R12乘积远大于你的方波周期。同时C5*R5和C6*R12乘积远小于自然光周期(日光灯、节能灯等发光含有100Hz成份)。

网友:
红外对管不一定非得要38KHZ频率,几KHZ其实也可以,滤除日光灯和太阳等的干扰基本是在软件上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