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狮大神你怎么看?这个可以替代带灯轻触开关的结构--可发光可贴片的硅胶按键

楼主:
LED SMD Rubber Touch Switch 贴片带灯硅胶按键。 寿命300W次,过回流焊,耐高温280度。发光均匀。
能否替代带灯轻触开关呢?

网友:
这种结构没有啥大的价值,估计也没有几个人用吧,直接贴LED也不费事,几个LED就够一个面板了,需要单灯指示的按键都是工业上要求比较高的,这种硅胶易误触更加没有什么用!而且你广告嫌疑很大!

网友:
看着效果一般,成本肯定低,但用起来怎么样,还要调研客户体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