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为什么分恒压和恒流,什么情况下用恒压?什么情况用恒流?

楼主:
以下是我摘抄,如有问题请指正,谢谢!!

恒压源就是我们常说的稳压电源,能保证负载(输出电流)变动的情况下,保持电压不变。恒流源则是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能相应调整自己的输出电压,使得输出电流保持不变。我们见到的开关电源,基本全部都是恒压源。恒流源的开关电源实际上就是在恒压源的基础上,内部在输出电路上,加上取样电阻,电路保证这个取样电阻上的压降不变,来实现恒流输出的。 恒压电源(稳压电源):能够对负载输出恒定电压的电源。理想的恒压电源的内阻为零,使用时不能短路。 恒流电源,(恒流源):能够对负载输出恒定电流的电源。理想的恒流电源的内阻为无穷大,使用时不能开路. 那到底什么是恒压源电源,什么是恒流源电源,我想还有很多的朋友不一定知道。我们分别作出分析:1)恒压源电源的在允许的负载情况下,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不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应用在小功率的LED模组,小功率LED光条方面比较多。2)恒流源电源在允许的负载情况下,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不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应用在大功率的LED产品上面在高档的小功率LED产品中也会用到LED恒流源电源。如果要想加长LED产品的寿命,LED电源的选择很重要,而恒流源电源是LED的最佳选择对像。 通常情况下,很多的朋友拿到LED电源,不知道怎么样区分:恒压源和恒流源。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很实用的区分小技巧拿到一个LED电源,找到名牌参数。找到输出电压这个关键参数:如果它的电压标称是一个恒定值,则是恒压源。如果是一个范围值,则是恒流源。例如:有一个电源它的输出电压是12V,我们则确定这个是恒压源,如果它标称的是30-70V呢,那么这个电源一定是个恒流源。

网友A:
最近正在做恒流源的东西,感觉使用起来比恒压源方便控制了很多,就是调试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做恒流源的东西,感觉使用起来比恒压源方便控制了很多,就是调试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主要看看Datasheet,多想想多分析下电路,以及芯片的流程图,好好滤一下,感觉之后不好调试的难度就主要在功率和器件本身了。我也是新手,多多交流

网友B:
楼主说的找到名牌参数,,这只是一种外在的辨别方法
内部设计才是关键,包括电路拓扑
现在都是集成IC的比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找到名牌参数,,这只是一种外在的辨别方法
内部设计才是关键,包括电路拓扑
现在都是集成IC的比较 ...

谢谢指点,是不是意思就是看主芯片是干嘛的?它的功能决定了所做电源的类型?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