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LED驱动在不同应用中的差别 - LED驱动

楼主:
由于LED是特点敏感的半导体器件,又具有负温度特点,因而在应用过程中须要对其进行不变工作状况和庇护,从而产生了驱动的概念。LED器件对驱动电源的请求近乎于苛刻,LED不像通俗的白炽灯泡,可以直接连接220V的交流市电。LED是2~3伏的低电压驱动,必须要设计复杂的变换电路,不同用处的 LED灯,要配备不同的电源适配器。国际市场上国外客户对LED驱动电源的效力转换、有效功率、恒流精度、电源寿命、电磁兼容的请求都非常高,设计一款好的电源必须要综合考虑这些因数,由于电源在全部灯具中的感化就比如像人的心脏一样重要。
  LED是一款典型的电流驱动型器件,精准控制LED驱动电流,可决定包罗光效力、电源效力、散热和产品亮度等在内的很多参数。驱动LED重要在于控制它的电流。无论是直接增、缩驱动电流,还是占空比(PWM)减小开关时光比,均是控制电流方式,但达到的目标却不雷同。本文将阐述不同的驱动在不同应用中的差别。
  1、分布式恒流驱动道理先容
  在以往的白炽灯和节能灯市场,至公司所形成的规格有限的主流灯具型号,LED很难再继续遵守。LED有它的应用灵活性,在日后的设计中会带来较多的电源规格。
  分布式恒流的道理在于,在各并联歧路点均设立独立恒流源,以办理、保持、控制歧路与歧路、歧路与整体线路的不变。分布式恒流电路在应用上可视为一个完全的线路结构,而实际应用是分布在线路各节点的,是一个可以经过过程LED恒流驱动控制并能彼此通信的电路结构。
  在当前,LED产品传播鼓吹与实际应用寿命有较大的差距。而驱动线路的不变性将直接影响产品整体不变。
  分布式恒流技术有高可靠性的原因在于,让AC电源部分继续沿用传统开关电源,采用恒压的供电模式。开关电源技术积累会给LED电源设计创造品德条件。在同一功率电源规格下,不消再开发新的电源型号,功率可向下兼容,大大减少电源规格,进步电源同一性。
  2、软、硬结合的精度控制思路
  在日常驱动电源设计中,周边器件累计误差处理起来很是棘手,导致驱动电源参数离设计初衷相差甚远。恒流驱动须要电流检测,平日做法是在歧路中串接毫偶电阻获取回授信息,要达到高的效力,电阻值会越小,过小的毫偶电阻给临盆、测试都带来不便,一般的仪器无法验证到精确值,临盆过程也会影响到精度,电阻方式设定电流是固定方式,调整并不便利。
  软、硬件结合方式将开启LED应用技术的奔腾。LED恒流精度值软件化,可大幅提升LED应用的灵活性。可经过过程微机操纵软件,用直不美观的数字写进完成电路电流设定。
  驱动线路周边零器件,这是我们的目标。周边零器件不会带来设计器件参数误差累计,从而大幅进步恒流的精度。
  我国的IC制造工艺今朝不能满足LED驱动精度请求,但是我们可以用新技术、新办法达到世界顶级恒流精度程度。驱动精准控制便是个中一种方法。
  在进行驱动精准控制时,起重要看设计目标是什么是按照最高光效,还是按照灯具的一致性设计假如仅限于驱动电流的精准,实际上是很轻易做到的。例如驱动电流不变精确,或随温度变化有庇护等。客户请求各项参数都能符合请求,比如产品的一致性、效力等。
  对于客户的这些请求,我们须要在设计驱动高低功夫。回根结底还是如何控制精准度,并终极按照我们的设计意图来调整电流,进步产品的不变性。
  值来实现。可以选择内置非易掉性E2PROM。信赖任何寄存器都能完成其义务,可按照顾用须要和工艺许可的条件,决定存储器的类型选择。
  电流阶的划分与设计可因市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制造工艺原因输出电流总是有误差,软件化后将是以而得到改善。
  长运通的驱动IC在出厂时,可按照客户的不同需求,供给不同的电流输出值,免除批量校准过程。小用量的客户还可经过过程附赠的微机软件自行改写电流值。
  3、提升驱动效力的设计新法
  AC电源驱动LED在单串接歧路是可行的,可是单串接只是LED驱动应用中很少一部分,大多应用有并联情况。在有并联LED驱动的情况下,整体恒流设计中的歧路LED并不必然工作在恒流状况,全部产品LED电流是彼此影响的。
  在大电流设计者中,例如LED路灯设计,设计者不会将多路LED直接并联上往,由于如许危险会急速发生。平日的做法是,先恒压再DC恒流,经过过程这两级设计完成。我们知道DC驱动效力是在公道的电压和负载条件下,那么若何保证负载LED数量或LED随温度变化都在公道的范围内如何灵活的让客户变更 LED驱动数量解决以上题目须要设计AC到DC恒流的回授机制,但到今朝为止并不具备该技术条件。

网友:
有只用MOS管来做几百mA的LED恒流源的吗?基本原理和方案怎样?详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