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台达PLC程序修改及调试?

楼主:
怎样对台达PLC程序修改及调试?谢谢

网友:
1.可以用厂商提供的软件在电脑上编程调试下载到plc
2.可以用专用的编程器,一般屏幕不大,代码多就不太方便了,键盘就那么几个键,都预定义好的了

网友:
你有台達PLC軟體嗎?

你有PC對PLC傳輸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