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cb打板出现了层重叠和少外形的问题,allegro

楼主:
急,pcb打板出现了层重叠和少外形的问题,用的allegro,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像阿狗的话,应该是要导出gerber的。我是没有使用过阿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像阿狗的话,应该是要导出gerber的。我是没有使用过阿狗、

就是导出了gerber,就是不知道那里的问题,DRC也没报错,可能导出的文件缺失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导出了gerber,就是不知道那里的问题,DRC也没报错,可能导出的文件缺失吧

肯定是你导出的时候,少了什么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导出的时候,少了什么东西了。

对的,我仔细把所有层重新导一遍就好了,板子原来只是板框没有线宽,改成0.2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