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800V 的 两个 接线柱 之间的绝缘 距离 是多少 ?

楼主:
请教:
50Hz、AC1800V的交流电压 的两个 接线柱 之间的绝缘 距离 是多少 ?

谢谢!

网友A:
你的接线柱是安装在绝缘的电路板上还是安装在仪器金属面板上?环境不同,距离要求也不同。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爬电距离吧。。。。。看看国标有什么规定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线柱是安装在绝缘的电路板上还是安装在仪器金属面板上?环境不同,距离要求也不同。

谢谢maychang老前辈 !

是 安装在PCB上,空气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爬电距离吧。。。。。看看国标有什么规定没有。。。。。

谢谢大侠 !

请问,爬电距离 的国标 是哪本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maychang老前辈 !

是 安装在PCB上,空气中

那就主要是考虑爬电距离。
必要时,电路板上开缝,可以增加爬电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侠 !

请问,爬电距离 的国标 是哪本呀 ?

我去,哥,这个我哪里能记得住啊。你在考我么? 这个要靠你搜索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