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单电源虚地,这样行不行?

楼主:
运放用单电源供电,作同相放大,反相端接电阻再接虚地。由于同相放大器使用电流反馈运放,输出电流高达200ma,不知道用下图产生虚地是否可行?产生虚地的运放需要大电流驱动能力吗,还是只需要提供一个中间电位点?

网友A:
这就是个基准电源啊,什么反相端接电阻再接虚地,没看到,也没明白,做电源肯定要一定的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基准电源啊,什么反相端接电阻再接虚地,没看到,也没明白,做电源肯定要一定的驱动能力

好吧,就知道那句话说不如不说,就是双电源下的接地点

网友:
直接这样的话行不行……电流反馈运放会输出200ma电流,找电源很头疼……

网友B:
“不知道用下图产生虚地是否可行?”
总要标注运放型号才好说。
你帖中说“产生虚地地运放”和“使用电流反馈运放”,这两个运放从文中看好像不是同一个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下图产生虚地是否可行?”
总要标注运放型号才好说。
你帖中说“产生虚地地运放”和“使用电流 ...

不是同一个,就是不知道虚地用普通的电压运放行不行,型号比如说电流反馈用的两路ths3001并联,提供虚地点的运放用553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一个,就是不知道虚地用普通的电压运放行不行,型号比如说电流反馈用的两路ths3001并联,提供虚地 ...

提供虚地点地运放使用普通电压型运放即可。提供虚地的运放并不需要输出大电流,普通运放已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虚地点地运放使用普通电压型运放即可。提供虚地的运放并不需要输出大电流,普通运放已足够。

晚上搭个电路试下

网友B:
产生虚地的这个运放,必须是单位增益(接成跟随器形式)稳定的运放。有些运放不能在单位增益下正常工作(产生寄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生虚地的这个运放,必须是单位增益(接成跟随器形式)稳定的运放。有些运放不能在单位增益下正常工作(产 ...

调试真累人,考虑用431做15V中间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生虚地的这个运放,必须是单位增益(接成跟随器形式)稳定的运放。有些运放不能在单位增益下正常工作(产 ...

上面的测试图,忘了接负载测试了……
5532的输出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很小,要是负责放大的那个单电源运放驱动负载(负载的一端接在放大运放的输出,另一端接在5532输出的中点参考电压上)电流上百个ma,感觉用5532还是不行呢?

网友:
太坑,本来想带负载测试5532会不会挂掉,结果一晃神把负载接到了地线上……相当于双电源系统中的负电源……把3001给弄挂了……二十多块的片子就这么报销了

网友D:
其实我想知道楼主如何能希望这个电路能带200mA电流,本来一个稳压器就能搞定的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知道楼主如何能希望这个电路能带200mA电流,本来一个稳压器就能搞定的事儿

稳压器发热,不如弄两个dcdc了……这个电路能不能受得了200ma总要试一下,反正是出事了也是坏553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稳压器发热,不如弄两个dcdc了……这个电路能不能受得了200ma总要试一下,反正是出事了也是坏5532

输出是可以阔流的,只是觉得楼主分压+buffer的方案有些不妥,如果对输出电压纹波什么的要求不高就上个开关电源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是可以阔流的,只是觉得楼主分压+buffer的方案有些不妥,如果对输出电压纹波什么的要求不高就上个开 ...

分压+buffer……反激双路输出最方便……关键是手绕变压器很无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分压+buffer……反激双路输出最方便……关键是手绕变压器很无力啊

这么搞,只是要个信号不考虑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要求是一个能够带动200mA以上负载电流的虚地输出,满足这个条件的运放是有的,但是价格比较贵。简单的办法还是15楼说的扩流,一个运放加一对互补晶体管,带几百毫安电流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E:
再补充一点:不仅是电流反馈运放的反馈电阻较小导致反相输出端的电阻有较大电流流过,如果放大器的负载接到虚地的话,那么负载上的电流也要虚地发生器负担,所以虚地发生器的实际负载可能很重,也许远大于200mA,所以还是扩流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补充一点:不仅是电流反馈运放的反馈电阻较小导致反相输出端的电阻有较大电流流过,如果放大器的负载接到 ...

200ma的互补管估计要sot89封装了,改天试试……大于200ma我就让他继电器动作保护了,电流运放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