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楼主:
用protues自动铺先后出先这种问题,是什么意思,仿真程序都是正确的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题目中有"无线"
"自动铺先后出先这种问题"
配的图是pcb图,
问题没有说明白

protues的仿真应该在原理图配合程序中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中有"无线"
"自动铺先后出先这种问题"
配的图是pcb图,
问题没有说明白

protues的仿真应该在原 ...

刚才打的有点着急,意思是我的仿真程序和仿真电路都是正确的,然后生成pcb图,让他进行自动铺线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上面有40多个连接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
connectivity errors,连接方面的错误啊。好像是引脚缺失吧。你就看原理图连接是否正确,每个元件引脚是否完整,正确。

网友A:
不要自动布线,没有几个线,手动布线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自动布线,没有几个线,手动布线试试吧

手动布线也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