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波上有毛刺该如何去除

楼主:
电机传感器的波形,现在想要在外面搭一块板实现去毛刺。求助大神。

网友A:
能在外面搭一块板实现去毛刺,把问题看清楚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在外面搭一块板实现去毛刺,把问题看清楚就行了呗,,,,,,

现在出现了点问题,怀疑是毛刺引起的,想用面包板搭一块简单的电路实现去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在外面搭一块板实现去毛刺,把问题看清楚就行了呗,,,,,,

加上去耦电容?低通滤波?

网友B:
这个不应该叫毛刺,因为这个是频率比较低的脉冲干扰,象这个一般来自电机的干扰,属于电路的“外部干扰”,在引线上、电源上做些措施会减小的。

网友:
加钳位二极管

网友C:
也许是电机的干扰,也许是别的,得先搞清楚毛刺的来源才行

网友:
从楼主图示看,象是电压反馈后的波形,图中的毛剌,应该为变压器涺感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叫毛刺,因为这个是频率比较低的脉冲干扰,象这个一般来自电机的干扰,属于电路的“外部干扰”, ...

具体来说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那?

网友D:
并聯1K電阻接地試試看

网友:
加上后并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聯1K電阻接地試試看

谁并联1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电机的干扰,也许是别的,得先搞清楚毛刺的来源才行

应该就是电机的干扰,电机不动是正常的信号,电机一动就有明显的干扰。

网友:
老大问题解决了没,相同的问题,用上面的办法还是一样

网友E:
不客气的说,去除这个尖尖的刺,无论是你用什么办法,效果都和你预期的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付出极大的代价,而收益却不好意思说;第一:这个尖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第二:它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从干扰的源头去抑制它才是本;通常都是快速开关导致的反激反冲一类的;降低开关的速度这个问题也就大大缓解了;比RC滤波,LC滤波,钳位,续流等加起来的效果都要强;开关速度的选择,你要有个谱,太快了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太慢也达不到你的要求,而且开关的损耗也大增;
第三:为什么要去除它,用算法去解决呢,如平均值等;或根据它出现的规律,在开关后延时一小段时间再去采样;避开这个尖尖的毛刺;(这个是零成本解决方案,我用的就是它)

脑洞打开了没有?

网友:
我做过一个设计,CAN总线没有伴随GND信号,结果尖尖就比较多,加了个伴随gnd就好很多,找找原因还是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的说,去除这个尖尖的刺,无论是你用什么办法,效果都和你预期的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付出极大的代价 ...

听君一言恍然大悟,之前确是着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君一言恍然大悟,之前确是着相了。

真没想到,这里竟然有道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