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可以用于单片机的耐流1A的电源开关,

楼主:
因为设计中考虑到单片机供电的持续性,选用了5V 1A输出的稳压器给单片机供电,中间经过稳压给其他外设供电,电源入口处需要加一个开关控制通断,然后选了一个,但是按键触点高度太低,包装设计好后,直接把按键包在里面了,按键太低,只能通过其他东西去顶按键,看了如下按键,耐流都是50ma左右,不合要求,求推荐一个可以耐流1A的的开关,大小和不要超过下面,触点稍微高点,便于包装盒外面可以操作

网友:
如果要像楼主图中那样的尺寸,且载流能力够的自锁开关可比较贵,也很难采购,不如采用MOS管做开关,这样就能用楼主图中轻触开关来操作。

网友A:
楼上的不错,采用MOS管(TO-23 3A以上)替代机械开关,那是太简单了,如楼所要求达到的电流强度一大小,完全没有问题,别说5V1A,就是10A也能达到,这样的电路简单实用,建议楼主不妨一试,或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错,采用MOS管(TO-23 3A以上)替代机械开关,那是太简单了,如楼所要求达到的电流强度一大小,完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