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49 AD采样问题

楼主(2016-11-29):
求助MSP430F149 AD采样问题
求助的问题是:用MSP430F169采样处理,用LMT70A温度传感器,有个问题LMT70A与单片机之间有5米的传输距离,用铜屏蔽线传输,LMT70A的采样电压会不会有传输压降,需要做补偿处理吗?谢谢

网友:
5米距离传输电压信号,传输压降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干扰可能会很大。现在数字温度传感器很多啊,或者你在测量端把电压转成电流或者频率信号传输,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刚看了下,LMT70A是高精度温度传感器,估计一般数字温度传感器很难满足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