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pwm整流器

楼主:
用DSP做单相pwm整流器,已经写好程序,可是不知道如何着手调试:
1、除了搭建实际电路调试以外,有没有什么方法事先验证我的程序正确与否?
2、调试相控整流或者斩波等电路的时候,都是先调试开环,再调试闭环。但是pwm整流器(用的瞬态电流控制)似乎不能开环和单闭环工作(不知道说的是否正确),那该从何下手调试呢?
十分困惑,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楚;一是不知整流后的用途?还是如果通过程序,通过程序调控达到控制其它电路的目的;
   我以为;
  这个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不管是采用DSP 还是CPU调控,或是其它方式输出都有一个具体的波形,从模式来讲,不外呼两大类,调频,调幅,输出波形不管是PWM还是SPWM 还是其它脉冲波,都是要经整流虑波后才能得到直流电平(交流电平除外);虽然整流方式各有不同,但负载能力不一样;楼主是想将输出的PWM波进行整流后去控制其它电路,整流方式一样,经整流虑波后,得到一个随占空比变化的直流电平,(相控整流)即改变不同的点空比,就可以得到一个随占空比变化的直流电平幅度,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楚;一是不知整流后的用途?还是如果通过程序,通过程序调控达到控制其它电路的目的; ...

不是的。我的两个问题是:
1、如何验证我写的程序是否正确。
2、按什么步骤调试pwm整流。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