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3):MSP430难点及易错点

楼主:
对于MSP430来说,大家觉得MSP430有哪些是比较难的地方?容易出错的地方?分享一下自己遇到的难点和出错的地方,如何解决的,请跟帖回复讨论。对于优秀的回复,我们将选择3名,赠送以下奖品,奖品随机。

特别感谢社区为咱们本次话题讨论赞助的礼物:

网友:
F1系列和F5系列的寄存器不兼容,如果产品换了主控,代码修改起来很麻烦。

网友A:
没有库函数,不容易快速完成项目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库函数,不容易快速完成项目需求。

空间小,如果用库函数ROM够呛

网友:
注意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X430的一定注意,这是工程样片会掉坑的

另外msp430的32768晶振布局很重要,这个是lpm的核心

网友:
一定要看仔细datasheet,里面有很多 tricky

网友:
每个系列的寄存器名字功能啥的不通用,而且以往的芯片没有驱动库,经常是换一个片子,就得重写一次驱动函数。
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的话,我觉得ADC采样那块以前经常有注意不到的小细节

网友:
哈哈,我也来凑个热闹
说起难度,我个人谈几点看法吧
1、对于初学者来说,准确的找到相关的资料是有难度的,就像很早之前的我一样。因为不熟悉ti的网站,所以找到430片子的datasheet就花了点时间。然后还有用户手册等等,其实有些问题都可以在用户手册和datasheet中找到,只不过有些初学者不愿意多啃资料,所以出现很多基础性的问题。这个现象其实我在之前回帖的时候就碰到很多次了,别人说他都懒得回这样的帖子了。可是我觉得还是耐心点回复,因为我也是从初学者过来的;

2、我学习430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库函数,操作基础器,这个还是得耐着性子一边参考用户手册,一边在iar中敲代码。说实话,尽管不排斥啃英文版的用户手册,但是英文手册啃起来还是花时间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难点吧

再说点,额外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了用户手册了,啃懂英文手册和datasheet了,主要是感兴趣了,做什么都有动力。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小,如果用库函数ROM够呛

做生意,一开始是时间压过成本,一般先选用大容量的片子,pk掉对手拿下单子后再优化。

网友:
在使用430的过程中,有遇到以下问题:
1.就是datashee不容易找,大部分产品得去ti官网下载,中文版少,对于英语不好的童鞋就感觉不很方便。
2.430基于寄存器操作,没有其他芯片一样的库函数,这个对于喜欢库函数操作的初学者也是个难题,必须对着datasheet去操作寄存器,更换不同芯片后程序改动也挺大。
3.在硬件上,430的晶振布局和电容等器件对芯片影响比较大,布局不好,容易产生430间歇性的工作,具体就是晶振距离芯片近一些,尽量和电容布局对称些,做好铺地等。

网友:
MSP430有哪些是比较难的地方?我感觉还是在确保功能任务都能到达的情况下,确保功耗降到最优化的小!
比如特别是电池供电的应用中。
因为目前项目还没有需要用电池供电,工作几年的产品,所以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这方面的应用

还有就是MSP430系列的更新的太快!以至有些细节问题都会疏忽掉,比如我现在手头的一个项目选了MSP430G2955,应该算是MSP430G系列最新的片子吧!可测试时,发现CCS一直不能DEBUG它,一直以为能调试MSP430G2553的eZ430-EMULATION和MSP-EZ430可以调试MSP430G2955的,后来也找了相关PDF说不支持,没办法后来选择MSP-FET来调试MSP430G2955!

还有比较不是很在心的就是复位电路,一般MSP430G系列用电阻47K和电容1000PF的简单RC复位
而现在实验手头没有47K电阻,随便用33K焊上,然后问题就来了MSP-FET不能调试了!有时硬件调试时,不是很严谨,就是想先焊上,先试,当遇到问题了,就浪费时间!个人懒惰的问题!

现在学习,使用MSP430做项目还是挺方便的,基本资源丰富,而且CCS里的例程使用很方便,不管是LIB形式的还是以往的形式,感觉新推出的片子上手还是蛮快!